楼主(2019-07-09):
提及到远程监控,众多厂家一般都是通过无线通讯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通过DTU将串口数据转换为IP数据或将IP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进行传送的无线终端设备,如物联网GPRS数传模块,能达到高速双向透明传输。

但是这种通过无线电的通讯方式,有一些小小缺点,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现在电脑的系统也是随着不断的升级加补丁,而DTU这种无线数传模块是基于应用软件来配合使用的,所以有可能还和升级之后的系统不兼容,各个厂家还得另外升级软件,这样很麻烦。关键还是用OPC方式来进行通讯,如果连接模块个数少的话,还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连接个数多的话,如7-8个,可能会导致通讯中断等问题的出现。

这种现象在大连德嘉的以太网模块中就不会出现,像连接WinCC这种类似的上位机软件,我们的模块可以做到能够连接64个。所以,这种无线通讯的方式会被这个时代慢慢淘汰掉,以后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做远程通讯了。

什么样的产品应该适应什么样的时代,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所以,工业上的应用也都是工业互联网方式。那么对于西门子PLC远程监控,除了DTU无线通讯方式,那就是基于互联网通讯的这种方式了。

大连德嘉远程监控产品就是基于工业互联网进行研发的,首先这种远程监控方案一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上位机侧有固定IP方式,另一种是上位机无需固定IP方式(云服务器方式)。其次是如果您远端的PLC节点比较多的话,那么推荐您用这种有固定IP方式的方案,因为这种方式通讯会稳定些;如果您上位机侧没有固定IP而且节点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话,推荐您用这种云服务器方式来进行远程通讯。

无论你用哪种方式,你在远地用上位机操控PLC方式和局域网方式是一样的,比如在局域网状态下上位机软件用西门子编程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等,你在远地上位机这些软件也都是可以同样能用的。下面分别介绍下这两种方案。

*固定IP方式

该方案配合两个硬件模块来实现,一个远程适配器模块安装在PLC侧,然后通过宽带/4G路由器来进行上网;另一个RCD模块安装在上位机侧,通过上位机固定IP方式来进行上网。然后你可以在远方的办公室来进行调试、监控PLC了。

*云服务器方式

该方案也是配合两个硬件模块来实现,一个云.远程适配器模块安装在PLC侧,然后通过宽带/4G路由器来进行上网;另一个云.RCD模块安装在上位机侧,然后上位机可以通过宽带/4G路由器方式来进行上网。最终你可以在远方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来进行调试、监控PLC状态了。

这种远程监控方案可以应用到多种领域:

1、 在电力行业,可以应用于无功补偿、配电监控、电表集抄、路灯监控等数据传输领域;

2、 在水应用行业,水表集抄、水资源管理远程监测、水路管网监测的无线通信;

3、 在环保领域,烟气在线监测(CEMS)、水质在线监测等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4、 在设备维护领域,如电梯监控、空调监控等,可以快速嵌入用户的监测仪器。

网友A:
这个DTU要是带个以太网口,就更好了。现在的PLC绝大多数都带网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不是DTU哦,我们的是带网口的哦

网友A:
哦,俺是看照片上面写着GPRS-DUT,就理解成DTU了,道个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事,我这个是个方案对比,DTU与我们的远程模块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