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各位大师有知道变频器的电阻是怎么计算的?变频器是ABB的AC850,电机是37kw的,这个电阻是怎么计算的?功率是多少瓦的电阻?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制动电阻?

网友B:
制动电阻计算,阻值好说,就是欧姆定律,功率就需要做一个间歇时间的统计,然后再决定它的大小了。不管是谁家的变频器,其功率多大,你可以做成一个电阻的串并联支路。然后不够用就往上加,效果不错呦。

举例,波纹电阻,80欧姆/2kW两串作为一个支路,它的连续工作电流是4-5A,不够用就往上并,直到够用为止。很灵活呦。

网友C:
37KW,一般变频器这个功率是不带刹车单元的,需要另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KW,一般变频器这个功率是不带刹车单元的,需要另配;
是刹车的,另外配置!

网友D:
没有规定,大小与设备的转动惯量相关,与制动时间相关(减速时间)。

网友E:
刹车电阻根据使用手册里面的写的选就好了,不用自己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看手册了,变频器的刹车电阻都是和变频器配套的,都每个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是针对初级用户配置的。对于高级用户,基本都是自己配。更合适。其实这面的技术门槛不高,关键是用心观察和计算。方法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