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分享1个气动工装实际应用案例 ,有问题一起讨论。

连接冲床控制说明
一:启动流程
1:脚踏开关 X1 闭合 1 秒后,气缸 1 动作 Y9 上电,运行到前限位 X2 此时,红外检测开关 X3
开始检测
2:红外检测开关,从无到有内部开始计数一次。当计数 3 次到后气缸 2 动作 Y10 上电。气缸 2 动作 1 秒后 气缸 3 动作 Y11 上电 1 秒后 气缸上电 Y12 工作

二:关闭流程
1:脚踏开关 X1 断开,气缸 4 和气缸 3 回位,Y11 和 Y12 断电.等 1 秒气缸 2 和气缸 1 回位,Y9, Y10 断电。

接线说明 一:主电源
开关电源上 220 交流电,注意 LN 为交流接口。控制器的 13 脚接正极,14 脚接负极。正常上电控制器的电源指示灯会亮。注意控制器正负极不可接反。如果不确认接线前请与我司确认。

二:输入接线
1:输入共有 3 个,脚踏开关 X1,缸 1 前位检测 X2,红外问题检测 X3.其中。脚踏开关是一个 常 开 的 点 ( 继 电 器                     12               脚 和 负 极 接 通 ) 2:气缸前限位检测开关是磁感应开关(黑色接继电器底座 11 脚,棕色接 24V 正极,蓝色接 24V 负极。)
3:红外检测是一个光纤开关(黑色接继电器底座 10 脚,棕色接 24V 正极,蓝色接 24V 负极。)

三:输出接线
说明:输出最大驱动 350MA 可直接接小型电磁阀接线如下
1:缸 1(24 伏电磁阀正极,接电源正。24 伏电磁阀负极,接控制器第 8 脚)。
2:缸 2(24 伏电磁阀正极,接电源正。24 伏电磁阀负极,接控制器第 7 脚)。
3:缸 3(24 伏电磁阀正极,接电源正。24 伏电磁阀负极,接控制器第 6 脚)。
3:缸 4(24 伏电磁阀正极,接电源正。24 伏电磁阀负极,接控制器第 5 脚)。

图例

梯形图

网友A:
0x年的时候,有个台湾的公司,产品好像叫SPLC吧,本胖去过他们在天津的产品发布会,还给了一个这种封装在继电器壳子里面的小PLC,做过试验,感觉还可以。但仔细的分析电路后,还是没敢用于工控场合,但由于价格很低,用于家用或者家电应该很适合。

俺主要是担心抗干扰能力,虽然试验的结果没啥问题,只是心里担心(好像也没啥理由)。我是用一个9A的交流接触器,线圈串联自己的闭点,这样接触器就快速的震荡,产生类似快脉冲群那种干扰源,这个SPLC抗住了。

网友B:
在淘宝上看了价格,120块左右。  而FX2N 10点 PLC工控板才60左右, 真是贵的设备用三菱,西门子或者台达,便宜的设备用淘宝工控板,这种价格还不便宜,功能还鸡肋,谁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看了价格,120块左右。  而FX2N 10点 PLC工控板才60左右, 真是贵的设备用三菱,西门子或者台达,便宜的设备用淘宝工控板,这种价格还不便宜,功能还鸡肋,谁用呢

同感,这个很多年前就在网上见到过,但实际中从没见过。我想主要也还是价格问题,同价位的工控板比这个好的多。

网友A:
PLC工控板才6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大淘宝威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PLC工控板出来好多年了,说实话成本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技术也非常成熟了,100多块的就能带高速输入输出了,AD DA 什么的,平常用用非常好,除非客户有指定品牌的,或者要求严格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C工控板出来好多年了,说实话成本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技术也非常成熟了,100多块的就能带高速输入输出了,AD DA 什么的,平常用用非常好,除非客户有指定品牌的,或者要求严格的地方,
PLC工控板如果只是用作开关量控制,将其与大功率变频器同柜安装,是否可以?有使用效果好的牌子的三菱PLC工控板或者建议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能推荐跟西门子200PLC兼容的这种工控板吗?都十多年不用三菱了,编程都忘了,记得三菱FX-2N的性能比200差得远,内存小很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工控板卡的工厂佛山附近就有两家,价格不贵,如果使用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直接给你换新,去他们的工厂看过,开发的产品非常多,除了常见的板卡,还有很多种类的步进电机驱动卡,简易伺服电机驱动卡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国产的FX3U和几台变频器安装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面,工作还稳定(PLC电源24V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哪天去大淘宝买一个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淘宝搜:国产PLC 兼容西门子plc s7-200  ,具体哪家就不说了,省的做广告嫌疑

网友F:
唯一的优点就是体积小占用空间小。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下单前看清楚哦,接口是有两种哦,虽然价格差不多,要对好你的通讯线接口哦,除非你连通讯线也让工厂一起配给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哪两种通讯口?我一定会认真注意的。谢谢兄弟。

楼主:
XPLC是标准PLC架构 ,非单片机组装品。 几十元的控制板,是单片机组装品。 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选择。

楼主(2019-08-26):
简易的梯形图编程

网友G:
好像原来uPLC,sPLC.台湾姓刘的一位工程师搞的。但他营销没做好,山东一家公司接着做,但慢慢转做其它产品了!我关注好久,但编程线不好搞,也找不到资料,我连试玩的机会都没有!
个人认为这是好产品,但产品的定位太重要。如何让工控人接受本产品是楼主首先考虑的问题!

楼主(2019-10-13):
现在编程方便很多  ,简易梯形图编程

楼主:
需要小PLC 资料可以发邮件xplc123@163.com    会及时回复   有问题一起讨论

楼主(2021-04-22):
有问题请留言,需要资料请留个邮箱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这种板子不太稳定吧!有个厂里的液压货梯用的就是这种,关电再上电就烧了,搞了好多次。最后用一个欧姆龙CP1E改后,一直都很稳定。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抖音,快手 上搞自动化的做柜子很多用的这种PLC

网友B:
使用三菱指令,直接三菱软件编程 ,不香吗?

网友H:
编程序是没问题,关键是不稳定。

楼主:
诸位好 ,现在市面是有很多单板产品,基本都是单片机结构组装品。我们早期也是做单板机产品和使用PLC的。XPLC是采用标准PLC架构,非单板组装品,不会出现单片机常见的误动作,性能稳定, 请放心使用 ,需要资料的请留个邮箱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诸位好 ,现在市面是有很多单板产品,基本都是单片机结构组装品。我们早期也是做单板机产品和使用PLC的。XPLC是采用标准PLC架构,非单板组装品,不会出现单片机常见的误动作,性能稳定, 请放心使用 ,需要资料的请留个邮箱

我几乎肯定你不是研发。

网友J(2022-07-26):
同价位的工控板比这个好的

网友K(2022-12-11):
西门子LOGO!也不贵,有中文显示

网友L:
请问一下  什么是PLC构架  什么是单片机构架
根源上不都是单片机吗

网友M(2023-01-26):
软件从哪里下载?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销售这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