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求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错

网友A:
算细分的是步进,伺服用电子齿轮比就行了

网友B:
步进才有细分,通过DIP开关来对应不同的脉冲数一圈;
伺服通过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来设定的,或有的型号可以参数直接设多少脉冲/圈;

网友C:
现在的伺服基本都可以直接设定多少脉冲一圈了,就不用设电子齿轮比了,细分是用在步进驱动器上的,图中的算法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转换不了呀

网友C:
第3行和第4行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三行是浮点数传送指令,第四行是浮点数乘法指令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019/7/9 10:41:31的发言:

对的

网友E:
为感觉电子齿的目的是,上位机发1000,或者10000个脉冲,机械位置走10mm。也就是上位机不用做计算,那样才有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