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程序在调试模式中国Y001常闭,为什么不通啊!

楼主(2019-07-09):
我这个程序在调试模式中国Y001常闭,为什么不通啊!

网友A:
PLC运行了没有

网友B:
是不是在监视模式

楼主:
没有,在仿真调试用的是三菱的WORKS2,但是去掉Y001的常闭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在仿真调试用的是三菱的WORKS2,但是去掉Y001的常闭就可以
Y1线圈前面加T0的常闭

网友C:
没有标错吧
Y1上来就通了,Y1的闭点怎么能通,Y0又怎么能通?

网友D:
这样试试

网友E:
程序逻辑 不对,肯本就不可能通的,6楼 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可以了忘记了总记的这个可以利用接触器的常闭互锁但是忘记了,这个是程序没有指令了
,辛苦师傅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