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SMART的驱动,

楼主(2019-07-09):
组态王6.55与smart是不是有专门的驱动,有的朋友请在这里分享一下,非常感谢,网盘和亚控官网都打不开,不知道是公司IT管理设置的限制还是别的原因。
我现在按照s7-200tcp配置的设备通讯,就一个测试数据,选择浮点数,地址V8,与IO设备通讯失败。

网友A:
组态王总会支持OPC的吧,实在不行用这个,肯定能搞定。

楼主:
好了,解决了,修改kvS7200.ini就可以

网友B:
修改IP地址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IP地址是吗!
IP地址是必须要在一个网段的。
修改的是“kvS7200”这个文件,在“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DRIVER”里面,用记事本打开,修改成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200
RemoteTSAP=0200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保存关闭就可以了。
原来是
[172.16.2.72:0]
LocalTSAP=4D57
RemoteTSAP=4D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