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1接线
485两线制接线,可以去威纶通通讯连接手册里参考与MODBUS的铜须接线
2温控表设置
如下如。设置好通讯协议,波特率等,站号1/2/3往后排得了

3触摸屏设置
参数注意与表中设置一样
4通讯地址
手册中的地址是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再加1,就是触摸屏中的地址

好了,就这么多,希望各位需要的伙伴门一步到位

网友A:
挺好的帖子,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B(2021-01-18):
好帖不要沉,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C(2021-09-05):
温度量程呢,怎么定义的

网友D(2022-01-12):
手册中的地址是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再加1,就是触摸屏中的地址,什么时候需要加1什么时候不用加1比如说我的MV监控6x9736(H2606)的时候就不用加1?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和不同厂家屏幕有关系

网友E(2025-01-25):
触摸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F(2025-04-18):
在准备使用威纶通的触摸屏连接omron的E5CC系列温控器,网上搜了很多资料,只有这边楼主写的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F:
再请教下,我这边还要连接其他仪表,如果是这种4字节数据,在触摸屏的地址里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