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如题,想WINCC开始运行的时候,先弹出个欢迎画面,显示几秒钟后才退出并弹出主画面,不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不知道你哪个版本wincc.
博图为例.
建立一个变量onetime.
定义一个计划任务,1s的.代码如下:
Dim tagot
Set tagot=SmartTags("onetime")
If(tagot.Value<10) Then
tagot.Value=tagot.Value+1
Else
'显示你要的画面
HMIRuntime.BaseScreenName = "画面_2"
tagot.Value=11
End If

楼主:
谢谢指导,我用的是WINCC7.4版本的,现在只知道先要定义一个开机画面,然后这段代码是新建在全局脚本里面吗?好像没看到计划任务是在哪个地方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用的是WINCC7.4版本的,现在只知道先要定义一个开机画面,然后这段代码是新建在全局脚本里面吗?好像没看到计划任务是在哪个地方定义
对的.在全局脚本里面.建立动作,选事件触发里面的时间-周期...
不过里面的vb代码和这不一样,这是博图的.你先自己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