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使用MicroSD卡进行PLC维护

楼主(2019-07-09):
M200可以使用MicroSD卡进行程序的下载,上载以及固件的更新和后配置的修改以及错误日志的读取。

在介绍具体操作前,需要注意以下3点:
1、只能在PLC处于STOP状态下执行上述操作,在RUN状态下,PLC会忽视这些操作指令。
2、操作完毕后,即SD灯熄灭,需要及时移出MicroSD卡,否则PLC无法进入RUN状态,也无法进行联机通讯。
3、MicroSD卡为市售的卡,卡的格式只能为FAT或者FAT32。

A、创建MicroSD卡目录结构:
在MachineExpertBasic软件中选择试运行——存储器管理——创建控制器图像(我个人认为,这里翻译可能存在问题,应该是Image一般翻译成映像,介质)

如果不需要硬件更新的,可以不勾选包含固件,如果要更新到旧版固件,可以在这里选择旧版固件文件。

点击创建控制器图像按钮,在MicroSD卡内会生成如下的目录结构:

sys目录下包含了OS和LOG两个目录,分别存放的是固件和PLC的错误日记文件。
usr目录下包含了app和cfg两个目录,分别存放的是用户程序和后配置文件。
script.cmd是用户执行操作的脚本文件,上载,下载等操作都是靠这个文件中的脚本完成。
script.log是脚本执行的日志文件,你可以在这里查询脚本的执行情况。

介绍其中几个脚本指令:
下载固件文件:
Download "/sys/os/M200M100.mfw"

上载用户程序:
Upload "/usr/app/*"

楼主:
B:克隆
克隆操作可以备份现有M200中的应用程序,固件和后配置文件,但是不会备份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以及错误日志文件。

只有空的MicroSD卡才能执行这个操作,因此请首先格式化MicroSD卡。

将MicroSD卡插入M200中,PWR灯和SD灯亮起,请耐心等待SD灯熄灭,预计2~3分钟。

克隆后的MicroSD卡目录结构如下:

恢复到PLC的过程十分简单:
断开PLC电源--插入MicroSD卡--打开PLC电源--等待SD灯熄灭。

楼主:
上载的备份程序文件SMBK文件可以通过软件中读取图像功能来还原。

楼主:
程序的上下载:

上载的过程和克隆的过程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克隆需要一张空卡,而上载需要一张已经创建目录结构的卡并在script.cmd文件中编写:
Upload "/usr/app"

下载过程:
在MachineExpertBasic软件中首先要打开你准备下载的程序,然后在试运行——存储器管理——下载程序到app目录下,下载后的文件扩展名是smbk。

断开PLC电源——插入MicroSD卡——等待SD灯熄灭。

之所以不能持久的将MicroSD卡放入卡槽的原因也在于此,PLC断电重新上电,卡槽内的卡就开始执行对应的操作………………没有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在卡中建立用户数据保存,是这种机型的一个遗憾。

网友A:
典型的为机器控制设计的,在可以中断的现场,这样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B:
期待更多的技术分享。

网友C:
这个可以同时下载程序和更新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同时下载程序和更新固件吗?

可以,在脚本中编写更新固件,下载程序两条指令即可。

网友D:
手册上的克隆介绍

网友D:
这个MicroSD卡的使用在施耐德官网上就有介绍。请您分享点,我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