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之前发布了“STM32F1_24输入24输出_4路步进电机加减速源码”,有论坛的朋友需要跟触摸屏通信;
故做了个简易测试例程;仅供参考;
程序是在KEIL 5.50版本建立的,请安装5.20并破解后使用;
编译环境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6oFInInf3tNs6eTbInmDA
提取码:nea9
威纶通软件下载: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pport/Download/Index.aspx

所用的硬件资源
1:主控:STM32F103VCT6(100脚)
2:24路输入(NPN:低电平有效);
3:24路输出(NPN:输出低电平);
4:1路RS232;
5:1路RS485(或者RS232) ;
6:1路CAN;
7:4路S形步进电机驱动,加减速,速度与脉冲可设定;
8:ATC24C02存储;

控制板设定为Modbus Rtu分机,通信资源如下:

触摸屏通信设定:19200.8.1.N
3X地址范围:0-127(只读)
0-3:输入状态(64个位)
4-7:输出状态(64个位)
8-11:辅助位状态(64个位)
12-31:10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
32-127:只读寄存器
4X地址范围:0-118(读写)
0-3: 手动输出(64个位)   不可存储
4-11:辅助位状态(64个位) 不可存储
12-31:10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 可存储
32-33: 辅助位状态(32个位) 可存储
33-118:读写寄存器  可存储;
通信解释函数封装成库,不影响使用功能;使用中有疑问在此讨论;

网友A(2020-07-03):
多谢大佬分享,刚好在学习Modbus

网友B(2020-08-18):
大佬,最近我也在用STM32单片机跟威纶通屏做通讯,设置的是Modbus RTU  RS485 2w,在连接过程中,未能实现通讯,准确说按照触摸屏资料COM2口的2 Data+接A,1 Data-接B,然后单片机做从机,接收到的数据都是错的,FD FD FF 之类的,图片里示波器显示的是我测到的触摸屏发出的波形,像是MSB类型的,我查了一下,STM32串口是LSB的,我想问问大佬是不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佬,最近我也在用STM32单片机跟威纶通屏做通讯,设置的是Modbus RTU  RS485 2w,在连接过程中,未能实现通讯,准确说按照触摸屏资料COM2口的2 Data+接A,1 Data-接B,然后单片机做从机,接收到的数据都是错的,FD FD FF 之类的,图片里示波器显示的是我测到的触摸屏发出的波形,像是MSB类型的,我查了一下,STM32串口是LSB的,我想问问大佬是不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图片里下面手机屏幕里的波形是我采集的电脑Modbus调试助手经过USB转rs485后的输出波形,我单片机跟调试助手已经成功通讯上了,能正常应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波特率设定正确吗?对调AB线试试;

网友C(2020-10-01):
向大神致敬!!

网友D(2021-09-28):
大佬,编译环境连接没有的了

网友E(2022-02-04):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删除了,下次要早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