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如题:想请教几个问题:
1、ABB如何设置以太网参数  数据量不大  想设置16个字节的输入输出。
2、FX3U这边用的是ENET-L以太网模块 需要如何设置相关参数。
3、在程序中如何把FX3U的数据对应发给ABB机器人。
还请大家不胜赐教  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找到了关于机器人EtherNet/IP的英文设置文件 但只是介绍功能 并没有具体指导。
我设置好的INPUT与OUTPUT输入输出如何能在FX3U能关联到对应的地址还不可知。
西门子PLC回有GSD文件把PLC与机器人地址一一对应上 三菱的如何对用没找到资料!
有哪位有先关的经验还请分享下!
如果有案例可发给我 852493775@qq.com

网友A:
我刚做的项目是FX5U的啥模块也不用加,直接所有东西都接到交换机,TCP协议,SOCKET,UNPASSIVE。
不过我不是直接跟机器人通讯,是和计算机通讯,计算机发命令给我的设备和机器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3U加的模块与5U集成的以太网我理解是一样的。
但你的PLC不接收以太网数据吗

网友A:
收发都有的,用这个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类似网络调试助手的东西!
你的工程中是不是计算机把传送的数据对一个写到PLC指定地址中了

网友B:
ABB 选装了pc interface了吗?应该需要安装这个才可以与PLC进行socket通讯。,否则只能用CCLINK或者rS232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B配置的841-1 ethernet/IP模块 走以太网
FX3U配置的是ENET-L以太网模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没有做过, 查一下官网的手册吧,爱莫能助了

楼主(2019-08-08):
有用过三菱其它PLC通讯的也请指点下

网友C(2019-12-24):
谢谢楼上的兄弟发的图片,非常好,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