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我想让台达PLC实时监控各器件运行情况,搞了一个台达路由器DX2300,通过485通讯个和PLC连接,但是还缺少一个485的程序,有人知道怎么编写吗?我们的PLC是DVP-SX2。

网友A:
你直接挂个屏,屏读取PLC的IO状态就可以了,根本不用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查出来了,路由器设置为主站就可以直接读取了

网友B(2020-02-28):
查了一下这个路由器是云端控制的,请问可以在家里控制工厂里的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