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以上图片是我收集的有关Modbus通信的相关寄存器地址的说明
 工程是通过信捷XC2系列PLC和三菱FR-D720变频器通过RS485通信,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监视有关电流信息。
图片部分的程序是我准备向变频器写数据用的,但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操作的,望有类似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A:
1、变频器通信参数如何设置的?
2、通信线如何接的?
3、现在信捷PLC做主站,那么就跟“软元件编号和Modbus地址对应表”无关!
4、在变频器通信设定正确的情况下、接线OK的情况下,先用第三方工具把变频器调试成功,而后再编写PLC程序也未尝不可!

网友B:
变频器的MODBUS地址如下图

如果试通讯成不成功用读指令比较简单,图中是读取输出电流,地址是40202换算成十六进制就是H9D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变频器通信参数如何设置的?
 变频器设置为站号2
           波特率:19200BPS
           校验位:E 偶校验  1个停止位  信捷选端口2
2、通信线如何接的?
  通过RS485和变频器相连 信捷选通信口2(通信参数为默认)
  接线采用2线制(如图)和信捷RS485的A+ A-对应相接

3、现在信捷PLC做主站,那么就跟“软元件编号和Modbus地址对应表”无关!
  就是可以理解成向寄存器地址写入或读取数据就行,是吗?只是地址要换成变频器的Modbus通信地址这样理解对吗?

4、在变频器通信设定正确的情况下、接线OK的情况下,先用第三方工具把变频器调试成功,而后再编写PLC程序也未尝不可!
简单讲就是先用这三方软件把需要的地址和参数确认好后,直接用PLC的读取 写入指令来实现,是这样理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图中蓝色字体的地址如 1003 是我通过第3方软件和变频器通信测试过都没有问题的,利用这三方软件是可以修改相关参数的。
 Pr4;多段速度 高速  (1003)
 Pr5'多段速度 中速  (1004)
1003和1004是我通过这三软件测试出来的变频器的Modbus的地址,说明书中没有看到相关介绍,是不是,我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
上图表格中指令代码下读取 写入 扩展 所对应的 00 80  0,怎么理解。

还有就是如;Pr13;启动频率 那它的Modbus对应地址是多少?或者是说变频器通信时只有说明书列出来的Modbus地址有效,那其它的怎么理解了如Pr0----pr192这些没有想应的Modbus通信地址吗?

网友C:
按YXBK 版主的说明书,其实你可以先用带modbus RTU的串口助手先读取变频器;等电脑能读取数据再用PLC读;
1:变频器先设定:
117=1
118=192
120=0
122=2
549=1
2:电脑串口助手:设定19200.8.1.N;
读取地址:40201地址起5个地址数据(4标识可读取的4X地址,201需要转为16进制地址;)
发送指令:01 03 00 C9 00 05 CRC1 CR12(串口助手自动生成);
有返回数据按图中说明书的方便把数据转为 10进制即可;

楼主:
以成功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YXBK 版主的说明书,其实你可以先用带modbus RTU的串口助手先读取变频器;等电脑能读取数据再用PLC读;
1:变频器先设定:
117=1
118=192
120=0
122=2
549=1
2:电脑串口助手:设定19200.8.1.N;
读取地址:40201地址起5个地址数据(4标识可读取的4X地址,201需要转为16进制地址;)
发送指令:01 03 00 C9 00 05 CRC1 CR12(串口助手自动生成);
有返回数据按图中说明书的方便把数据转为 10进制即可;
月工这个调试助手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虾网丁丁调试助手!

网友D:
要编写通讯功能一直都很疼,我是能不写尽量不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虾网丁丁调试助手!
感谢!我去下载一个去!

网友D:
这两天也在试用信捷通讯指令,用XDM通讯控制英威腾变频器。REGR   REGW,结果是比三菱FX系列的通讯简单得多。

网友E(2020-03-14):
回复 网友D:
他的指令字符串必须得记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