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有朋友做过三菱Q系列与信捷XC系列moudbus 通讯的吗?
三菱用得是G.INPUT 与G.OUTPUT 来读写,信捷PLC里面只需要设置还是也要写程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实现的。帮你顶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朋友做过三菱Q系列与信捷XC系列moudbus 通讯的吗?
三菱用得是G.INPUT 与G.OUTPUT 来读写,信捷PLC里面只需要设置还是也要写程序
三菱这边肯定得编程
信捷这边就简单设置就可以实现Modbus RTU Slave,以串口2为例:

网友C:
信捷如果是从站就不要写程序了,设置一下串口就行了

网友D(2019-09-05):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不用编程,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