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

楼主(2019-07-09):
本人2台西门子440变频器,一台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一台上电报F001,无法复位,也没有带负载。现在能把2台拼成一台使用吗?

网友A:
不大可能,没显示和上电过流,很大几率故障出在驱动电源板,杂拼?

楼主:
修复得多少钱?

网友B:
没显示那个检查一下3844电源芯片,另外过流那个得检查电源驱动板和模块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以我为例,收费都按新机百分比收钱,比二手价格呢略低,才不管我换了材料几块钱!

网友C:
2个同型号的话你就块拆了互换下乱试好了,反正是坏的;

网友D:
MM440现在修的价值不如换新的G120合适。G120新的价格折扣很不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