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编码器脉冲送人PLC然后输出去控制步进电机实时同步旋转,如果两者出现误差PLC的输出改变去补偿,始终保持同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编码器脉冲经过换算,控制步进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是个开环控制.
出现误差进行补偿,是闭环控制.这个要看你误差是怎么检测的?
仅仅保持同步,采用开环就可以.但是出现误差,就要另外检测.
设计怎么检测误差是关键.所以你得说清楚,脉冲控制开环怎么不行?出现了什么误差?

网友B:
信捷的XDM的这个功能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带动的一个轴连接编码器,步进电机的轴跟随。用光电传感器检查两个轴的一个点,两轴的两个点始终同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