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三菱触摸屏F940数据下载线用普通市面买的USB转232的数据线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的,这个是专用的电缆。

网友B:
最好买工业级的,稳定一些,我用的力特就很好。

网友A:
如果只是232转USB,那买个好的,再加上三菱标准的电缆FX-232-CAB1这个电缆,两个一起用。

网友C:
呵呵;USB转RS232后,还需要一条FX-232CAB-1下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