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西门子出品的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工业触摸屏,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其本身是配合S7-200或S7-200 SMART PLC来使用的。所以S7-1200与SMART触摸屏实际上是不能通讯的,与S7-1200配套的触摸屏价格是非常不合算的,那么要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还要使用SMART触摸屏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大连德嘉自主研发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通过它的转换就能做到让S7-1200直接与SMART触摸屏通讯。

这种交换机最多可以接两个PLC,3个上位机,如要想将一个S7-1200与6个触摸屏通讯,可以用3个交换机A型,有人会质问用两个这样的交换机A型不也是可以做到吗?如果是数据量比较小的话,用两个交换机A型当然也是可以的,分别接3个触摸屏;那么要如果数据量比较大的话,建议用3个交换机A型,这样通讯会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建议用3个交换机A型,然后在中间加个交换机就能达到最终的效果了。

网友A:
这次分享的不错,版主有1200PLC连一块触摸屏的产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产品就可以啊,连接几个屏您可以自由选择的,不过最多连接2个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就可以啊,连接几个屏您可以自由选择的,不过最多连接2个屏
链接这么多触摸屏,通信速率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的,以太网的速率足够用,连接多个屏最好是用我文章中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