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FX-3U中,写了一段程序,但是D8340没有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中,写了一段程序,但是D8340没有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你需要详细描述你的问题,贴出你的程序,说明是用模拟器还是使用实体PLC!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写的程序跟D8340这特殊寄存器没有任何关联。。

网友C:
执行定位指令,然后看PLC的脉冲输出灯有亮,对应的当前值寄存器数值就会变化的。

网友D:
把这段程序贴出来

网友E:
要是定位指令且是Y0

网友F:
如果是仿真,是看不出来这个的;

网友G:
估计用的是仿真吧

网友H:
没有数据说明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2020-04-20):
回复 网友F:
就是仿真模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模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