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各位师傅,DA98伺服开机报err3,查手册主电路欠压,不知检测电路是哪个部位,请师傅指点下

楼主:
老师傅你们都去哪了呀,我主电路和控制电路通上220v,发现充电继电器没吸合,左边的绿色指示灯不亮,没接电机使能不报警

网友A:
DA98曾接触过,国产大部分伺服器电压检测电路输出都是一个或高或低的开关电位信号,这个信号经过一只普通光耦隔离后送到CPU。DA98是那个光耦负责过压或欠压高不清楚了,你可尝试人为改变下图大圈圈每个光耦的输入输出状态,便可知到那个光耦负责电压监测了,然后根据那个光耦的控制信号一路向前检查,这几个光耦的控制信号应该是小圈圈的运放或比较器之类IC输出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我主板拆掉给驱动板通电,发现充电继电器没吸合,左边一个绿色指示灯不亮。用同样的方法给好的驱动器通电,继电器可吸合,指示灯会亮。一路查过去运放lm239输出至一个三级管去控制继电器动作,lm239同相输入端为0v,正常时10v,发现na556输出给lm239同相端,反相端是基准电压有6v,na556在这里不知起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拆了na556,先换掉它,因为电路到na556没法再画了,na556
不是很懂,

网友B:
把IRFP460换掉看下,这个坏的比较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lm239没坏的。现在运放同相端输入为0v,所以运放没输出,正常输出为6v

楼主:
回复 网友B:
ifrp460控制的是刹车电阻?

网友D:
制动管ifrp460看看坏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测量过了,没坏。通电伺服不使能不报警,一使能就报err3,通电时充电继电器没有吸合,

网友E(2019-08-27):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直接更换三菱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