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软件

楼主(2019-07-10):
哪位老师有台达PLC编程软件
和视频教程资料手册也行
谢谢了。

网友A:
软件可以直接到中达电通官网下载,最新版的也有;

网友B:
在中达电通网站,下载编程软件之后,指令的意义,可以下载使用手册还是操作手册、或技术手册,也可查看有无相关的视频资料。
编程软件有WPLSoft与ISPSoft两种,可视情况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