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h2和485通讯,程序弄不好~

楼主(2019-07-10):
各位老师好,帮忙给看看,台达plc,eh2和485通讯表通讯不上,程序弄不好,刚接触也不会,谢谢了

网友A:
发的第一张图片看不清楚!你要实现什么目的?读取仪表参数?

网友B:
朦朦胧胧的看了一下,这个表是无协议通讯的。楼主说出具体是哪里不会,另外说明书需要拍清晰一点再上传。

网友C:
用的EH2上自带的RS485还是另外扩展了F485通讯卡?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用h2-4ad模块,在h2-4ad模块端输入1.5v直流电压,在通许表上看到这个值,这个程序不会写

楼主:
用台达plc,32eh00t2,的rs-485,

楼主:
手机里的图片清晰,上传后看不清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试着先写一写,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或者会的一部分写出来,这样才能有下一步哦

楼主:
自己弄的,各位老师别见笑,就是硬件的连接程序不会写

楼主:
请教老师,怎么在上图的仪表上显示,模拟量模块输入的电压值或者电流值,都用到什么指令,本人刚接触plc很多都不明白,请老师指教,谢谢

楼主:
更正上面那个,怎么在485通讯表上显示模拟量值

网友E(2022-03-23):
可以联系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