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 一个按钮 一开始是这个状态0时 是例如 连转 状态 1时 例如 间转

楼主(2019-07-10):
怎么做 一个按钮 一开始是这个状态0时 是例如 连转 状态 1时 例如 间转

楼主:
就是状态1 和状态0 内容不一样

网友A:
状态1 和状态0 显示的文字内容是可以分别设置的。

网友B:
什么软件什么屏.
一般两种办法:
1.做2个文字,定义显示/不显示.
2.做一个文字,连一个点,定义0和1对应的文字动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威纶显示屏

网友C:
开关文字两种状态不同,就是一个切换开关,关键是PLC程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