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我电脑装的是官网下载的2.4版本的200SMART 编程软件,安装的时候是汉化的,怎么2天没用,就自己变成英文的啦?咋回事。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法分析,你按照图上的步骤看看是否可以改成中文吧。

网友B:
赶紧打开软件看看,还好,还是原来的中文,我的古董机还在运行XP系统,没有杀毒软件下的裸奔,反正以前的三菱软件就给360坑过,害得我要系统重装

楼主:
按照你的提示,可以改正过来。现在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