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三菱E700 3.7的变频器,卖给客户后客户接1.5kw的电机电流显示为0,故退回我拿回来后接我自己试机用的低转0.4kw电机,低频率时戴着手套捏住电机(加负荷)变频器就有电流显示了。在0.8到1.2之间徘徊,这电机正常时电流为0.37左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求解!在线等!!!

楼主:
为什么没人?

网友A:
电流采样部分有问题了吧

网友B:
你试用电机选大点,有电流显示后,用带低通滤波的电流表测量输出电流对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什么,要修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一台用你的方法对比测试下,就知道你现在这台有没有问题了,新机器建议找厂家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测量的值与变频器显示的值一样,说明变频器是好的,不一样说明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前提是你的表是可以测量变频器并且准确的。

网友C:
先找个3KW电机试试,开50HZ用钳形表对比一下。不对那就应该是电流检测有问题,互感器,互感器后级的运放都可能!

网友D:
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二手拆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一张0.75的主板进去,也是一样的情况,不显示电流,但有负载就显示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负载哪来的电流,有负载电流值准确就OK了。

网友E:
三菱这个机器,我遇到过,输出频率从零开始,到十多赫兹报输出缺相,实际上电动机都好的,电流传感器正常,并未有产生报缺相故障的条件,同样在低频率也看不到电流值显示,最后吧驱动板的电容都换了(要换质量好的同规格电容),故障自然消失,至今正常,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F(2019-08-31):
这个是正常的!我这边也是一个客户的三菱A740变频器15KW带我们0.75KW电机运行电流显示为0,拿到客户那边带15KW电机电流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