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如何定义模板

楼主(2019-07-10):
都是一个个做的画面,想知道怎么做一个模板其他的页面不用那么多内容。

网友A:
可以先做一个基础画面,这个画面中的内容可以在其它画面中调用,这样其它画面中不需要重复做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F版:

我有看到这个按钮,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没找到方法。

网友A:
先做一个独立的画面,这个画面可以用来当成其它画面共用的。
然后其它画面中如果要放置这些内容,可以直接调用,在软件“对象”菜单下面选择“画面调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用了,感谢F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