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的时序图

楼主(2019-07-10):
三菱仿真软件的这个时序图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方便理解的。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B:
这个很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GX Developer,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需要仿真需要另安装一个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

网友C:
装好后只会在工具栏上多出一个蓝色的方块图标,以前刚搞时老是找不到,以为没装好,装了好几次,查了资料才搞定

网友D:
三菱仿真软件 挺 好用的,时序图还是才见到的

网友E:
works2 带这个功能吗,好像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works2 带这个功能吗,好像找不到
works2是自带仿真,但好像没有这个时序图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works2 带这个功能吗,好像找不到

works2是自带仿真,但好像没有这个时序图

GX Works2需要符合以下2个条件:
1、结构化编程项目
2、Q系列通用型

网友H(2020-03-12):
可以试试国内新出来的PLC-RECORDER录波软件,也可以对欧姆龙、三菱、西门子等PLC进行录波和时序分析,类似PLC-ANALYZER软件,虽然不能做到PLC每个周期的录波,但是可以进行长期连续录波。

网友H(2020-08-09):
推荐国产录波软件PLC-Recorder,针对国内工程师设计,功能已经比较强大和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