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今天拿来一个15KW变频器拆开启动电阻烧了 换上新的在维修电源上面试机正常 上三项三百八又把电阻烧了。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类似的,本人新手一个 不太懂变频器 简单的维修会

网友A:
    继电器没有吸合或继电器虽然吸合但触头接触不良。

网友B:
模块短路了

网友C:
所谓的启动电阻,就是预充电电阻,它的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功率小受限于安装空间。被烧可能的原因是,直流母线电容器完蛋了。导致与充电电压达不到规定的电压所致。

网友D:
同时换个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网友E:
15KW一般用的是24V继电器,很少遇到坏的情况。再说,看他说的是上电就烧,又没带负载,继电器吸合不吸合根本没关系!2楼说的情况可能性大!

网友F:
如果运行命令是端子控制,三相电源至少有一相接触不良造成母线电压过低上电继电器断开而运行信号没有断开这种情况会烧坏上电电阻,如果是面板控制的话可能是上电继电器或继电器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