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品牌PLc

楼主(2019-07-11):
这是什么品牌pLC?用什么编程电缆?用什么软件?
我接上三菱422编程电缆后电脑桌面图标乱跑,鼠标指标也乱跑。

网友A:
上传照片看看呀。至于鼠标乱跑应该是干扰造成的,把笔记本的触摸板禁止看看。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用的呢?

网友C:
台安 TP03-36SR-A

网友C:
上个图比照下

网友D:
不是主流的,叫什么台安

网友E:
第一次见过,不知道叫啥,反正知名度不是很高

网友F:
不知道是否为2000年左右做变频器的哪个台安,当时这家公司的变频器还是相当有市场。

网友G:
无锡台安;
变频器在国内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