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触摸屏是海泰客PWS6A00T的,一根下载线(电脑端是usb的,屏幕端是9针的端口)。

网友A:
买个USB转232的接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这种就是把,图片你看看。

楼主:
触摸屏是海泰客PWS6A00T的,一根下载线(电脑端是usb的,屏幕端是9针的端口),连接ADP时候电脑和屏幕都是设置的com1端口,就是连不上,屏幕上面显示time out.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楼主:
现在我就是想屏幕连接电脑,然后读取屏幕,上载应用。

网友A:
这只是转换线,下载线自己做一条,2接3,3接2,5接5,

网友B:
呵呵;转换RS232后,还需要一条下载线才可以通讯的;
或直接用屏上自带的方口USB下载,打印机的那种线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通讯上了。 上载应用后出来两个两个文件(.AF6 .AA6),这两种文件要怎么读出来,用adp吗? 我想看看里面的程序。

网友B:
没加密的话反编译后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