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例如:55kW电机,Y/Δ启动多大电流,Δ启动多大电流,软启启动多大电流。

网友A:
直起,6-7倍电机额定电流;启动转矩可以很高是电机的标称启动转矩倍数(看电机手册)

变频器启动,可以在电机额定电流1.5倍以内启动,启动转矩是电机额定转矩的1倍至1.2倍以内吧。这取决于变频器的容量与电机容量之比。

其他的启动,没概念,没用过也。

网友B:
全压启动四到七倍,轻载和重载差别很大,软起可以限制在2.5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压启动四到七倍,轻载和重载差别很大,软起可以限制在2.5倍。
错!起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大小没关系,起动电流持续时间与负载大小有很大关系。

网友D:
讨论一下,目前电动机启动电流没有最终定论,这要跟启动方式,负载,动力传输方式,启动时的电压降,针对电动机的变压器容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压启动四到七倍,轻载和重载差别很大,软起可以限制在2.5倍。
错!起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大小没关系,起动电流持续时间与负载大小有很大关系。

想了想,你说的也许对,不过轴功率大和小,所对应的电流应该不同,我没琢磨明白,请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了想,你说的也许对,不过轴功率大和小,所对应的电流应该不同,我没琢磨明白,请讲解一下吧,谢谢!

什么是启动电流?

启动电流是指电动机通电的瞬间,电动机转子从静止状态到开始转动的瞬间电流。简单来说,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大小等于电动机的堵转电流,但其与堵转电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瞬间电流,后者(堵转电流)是长时间存在的电流。

所以,4#的朋友所说“起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大小没关系,起动电流持续时间与负载大小有很大关系”的道理就在于这里。

网友F:
本胖的理解是启动电流跟负载关系不大,启动时间跟负载的关系很大。就是说空载和满载的启动电流的峰值差不多,但峰值电流的持续时间跟负载有关。
楼主所谓的△启动,本胖认为就是直启,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5-7倍。
丫-△启动的启动电流(丫)为直启的57%(1/根号三)。
软启动,这个可以随便设置,但如果设置不好,可能启动不顺利。跟负载性质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了想,你说的也许对,不过轴功率大和小,所对应的电流应该不同,我没琢磨明白,请讲解一下吧,谢谢!

什么是启动电流?

启动电流是指电动机通电的瞬间,电动机转子从静止状态到开始转动的瞬间电流。简单来说,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大小等于电动机的堵转电流,但其与堵转电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瞬间电流,后者(堵转电流)是长时间存在的电流。

所以,4#的朋友所说“起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大小没关系,起动电流持续时间与负载大小有很大关系”的道理就在于这里。
我认为应当是这样,启动时间取决于负载惯量
学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谢谢讲解,也就是说电动机制造成型后,启动电流等于堵转电流,就是确定的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本胖的理解是启动电流跟负载关系不大,启动时间跟负载的关系很大。就是说空载和满载的启动电流的峰值差不多,但峰值电流的持续时间跟负载有关。
楼主所谓的△启动,本胖认为就是直启,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5-7倍。
丫-△启动的启动电流(丫)为直启的57%(1/根号三)。
软启动,这个可以随便设置,但如果设置不好,可能启动不顺利。跟负载性质有关。
也就是说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都与负载无关,也就是说与需要克服的转矩并没有关系,但是与电压有关,电压低时(星形启动),启动电流(堵转电流)就降低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按照本胖的理解,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但本胖不能保证本胖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本胖是这么想的:
 在电机从静止开始启动的时候,由于惯性的存在,在给电的瞬间,都是堵转状态。这时电机(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差率最大,电流也是最大,当然力矩也是很大的。然后,电机的转动就跟负载有关了,空载、轻载,电机很快就启动完毕,转差率也很小了,电流也较小;重载、超载时,电机的旋转加速度就较低了,启动的时间较长,转差率缓慢(跟轻载对比)减小,启动完成后,电流较大;如果超载到一定程度,比如电机根本转不动了,那么就是堵转,转差率始终都是同步转速-0,电流一直维持在启动电流,如果保护做的不好,电机很快就会烧毁。

再说一遍,这个只是本胖的想想,虽然本胖的实践经验也非常的多,但毕竟不是学电气的,只能说本胖那么多的实践(电机数量肯定超过1000台)暂时还没证明本胖的想想是错误的而已。

大电机的启动,比如8000KW/10KV的风机电机的启动,能比较直观的看到本胖上面说的过程。但直启的电机,本胖也没用示波器啥子的看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讲解,也就是说电动机制造成型后,启动电流等于堵转电流,就是确定的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准确来说————应该用“启动电流的大小等于堵转电流大小”来表达。

不过现在的相关规范标准中,已经把启动电流用“堵转电流”来表示,而另外增加一个“启动(过程)电流”的感念,这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小兔子威武,能给科普一下就更好了。本胖电气方面一直是模模糊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兔子威武,能给科普一下就更好了。本胖电气方面一直是模模糊糊的。

你在12#的表述没有错,只不过复杂了些,没有表述得很清楚,但这不能怪你,因为要清楚地表述启动电流需要长篇大论,涉及电磁原理和变压器原理。

简单来说,你可以将电动机看做一个变压器,定子绕组当作变压器初级,转子绕组当作变压器次级。对于鼠笼式转子来说,其绕组(短路条)相当于变压器次级短路,通过反馈到初级,初级电流就会很大。

电动机转子没有转动前,就与变压器的初/次级一样,由于次级短路,旋转磁场以每分钟100次的速率切割转子绕组,反馈到初级的感应电流就很大(这就是启动电流)。随着转子的开始转动并加速,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的速率逐渐变小,反馈到初级的感应电流也就同时逐渐变小,直到维持在一个转差率范围,这就是启动过程的电流变化。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谢谢小兔子,感谢科普。

网友H:
简单理解就是:电机一经制造,在额定工况下启动电流就已经确定,其值可以通过空载试验和短路试验的数据计算出来,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7倍。需要更深入理解电机启动电流,可以网上阅读《电机学》这本教材。4楼关于启动电流大小与其持续时间长短描述是很正确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你好,三角改成星应该三分之一合适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三角改成星应该三分之一合适吧
改成星型,电流应该是三角形的1/1.732(根号三),差不多是58%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启动电流是指电器设备(感性负载)在刚启动时的冲击电流,是电机或感性负载通电瞬间到运行平稳的短暂时间内的电流变化量,这个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

采用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只是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同时启动电压也只是为原来三角形接法直接启动时的根号三分之一。起动电流降低了,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如果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以6~7Ie计,则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才2~2.3倍。

网友C:
严格地说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这个电流只能算是堵转电流,也即电机接入额定电源转速为零状态时的电流。而真正的起动电流还包括接通电源时的浪涌电流,这个电流不是正弦波周期变化的,称为非周期分量。凡是感性负载接入电源时都有非周期分量产生,其最高峰值达电机堵转电流的2倍,也就是8-14倍。因为非周期分量的持续时间非常短约0.1秒左右,一般情况可以不考虑这个分量,但在选用断路器时就必须考虑它,例如10千瓦电机电流约20安,如果选用20安的塑売断路器,起动时就会跳闸。尽管普通断路器的瞬时动作值为10倍额定电流,即200A时才跳闸,电机起动电流以7倍计也就是140A,照理是不会跳闸的。这就是非周期分量在起作用,以14倍计达到了280A,超过了断路器的动作值200A。因此在电机上选用普通断路器时要以1.5倍电机额定电流来选,对DZ47小型断路器要用D型的,因为D型的瞬时动作值在15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