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油机问题

楼主(2019-07-11):
如题  工厂铸件需要喷防锈油  需要个上油机构  现在有个轮阔样子(如图) ,想问下大家这个样子有没有问题 , 还有就是喷油完成后难免会有油滴 ,后一步怎么弄干工件上的油呢?

问题整理
1、喷油机构(如图)这个思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2、后续干燥工件有没有什么节能方式 ,我不想用加热管,因为靠空气传染效率太低太费电

网友A:
喷油后增加强风吹;

网友B:
防锈油强风吹也不能完全干净吧!要求不高的可以这样做
超声波除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声波除油  不是把防锈油去了吗   喷防锈油没有意义了  我要干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工件精度要求较高的,不建议甩干

网友E:
输送可以考虑用网带,用导轮支撑承重,喷油后干燥可以考虑用低温热风炉,要省钱可以考虑生物质燃料炉子(环保现在开始不给用),只要你的炉子长度够,连续作业不是事

网友F:
应该考虑怎么把喷防锈油系统改造,可以加入压缩空气将防锈油雾化,减少喷油量,后期处理稍稍加热或风干就可以了

网友G:
你这设备我原来在现场见过,原单位也做过类似的,楼上的朋友门已经说了要点了。
1、采用网带步进式输送,场地允许的话网带最好是做长;
2、采用压缩空气雾化喷嘴控制出油量(但那个喷嘴不好调,经常出现调好了管不了多久又要调);
3、关于干燥,要么就是单纯的用压缩空气吹(效果不理想),要么就是做热风烘干,看你的客户要达到什么效果了

网友H:
可以考虑传送带过烘箱烘干

网友I:
喷油也可用压缩空+雾化喷嘴,将油箱放至高位,电磁阀控制喷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