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我使用DVP-SE12台达PLC编程:当X1急停断开时,把断开的时刻(年月日时分秒)保存在PLC停电保持寄存器,每次按下和复位都有更新,都如何编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PLC的万年历地址去查查,按钮触发万年历时间mov到目标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像变频器一样只记录最近几次的在PLC上可以;
如果有用触摸屏,还是在屏上记录,次数也可以记录几百上千次;

网友C:
本胖触摸屏用的少,一般都是在运行组态软件的电脑上记录。

网友D:
这样的记录如果次数多了,PLC存储不了多少,
建议使用触摸屏记录,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