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我们选用的网线连接,一直连接不上,不知道IP地址如何设置,也没法通信,新手小白,求助

网友A:
更新网卡驱程或者用通用驱程试试。这种连不上跟电脑,线,plc的软硬件都有关系,只能一点一点试。

网友B:
ES2哪来的网口?网口怎来的?

网友C:
es2本身编程口是232的
还有两个485
网口加的什么模块?

网友D:
呵呵;乱讲一通;ES2哪来的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说清楚,我的是DVP32ES200TE,最新的,是有网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232和以太网都连上了,还是太不熟悉pl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程师说用DCISoft,设置好IP就好了

网友E(2022-08-02):
更新网卡驱程或者用通用驱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