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开发了一个简易数控系统,运行在Window实时环境,通过EtherCAT带伺服电机和IO。循环周期1ms,S曲线加速度(Jerk和最大加速度限制),速度前瞻,动态倍率调整,变量运算,条件判断和跳转,子程序调用,模式有自动/MDI/JOG/单步
后期再做回零、PROBE、半径补偿、完善报警功能、多通道和HSC功能。
下例画个五角星
#0=5
#1=10
#2=90
#3=0
F700
N100 G1 X[#1*COS(#2)] Y[#1*sin(#2)]
G04 p0.5
#3=[#3+1]
#2=[#2+2*360/#0]
IF #3 LE 5 GOTO O100
M30

由于全部代码都有,可以实现一些特殊行业功能。想请教各位有哪些方面可以应用,程序大家可以测试,也多提宝贵意见。由于控件的原因,程序需要安装。程序需要使能后才能运行。

网友A(2020-07-05):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我下载了然后安装了,但是这个 EtherCAT接口要怎么弄?笔记本电脑,对通讯不是太懂

网友B:
问下关于g代码的基础知识,g00 x10 y10 xy后面的10单位在哪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