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欧姆龙plc  定时器没有占用  条件为no 怎么不能触发

网友A:
不外乎就是那么几种可能
1.RUN不亮
2.PC<>PLC
3.END在其上
4.在其下还有TIM16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曾经碰到一种情况和楼主一样,计时时间到了就是不通,监视看着也是不通,重新刷程序后运行正常了。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很正常的
不知道你怎么搞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碰到一种情况和楼主一样,计时时间到了就是不通,监视看着也是不通,重新刷程序后运行正常了。
重新刷程序,是指重新将PC里的程序下载到PLC的意思吗?
没做任何分析查找原因吗?
那就死无对证了

网友D:
1,PLC没有运行,在编程模式。
2,定时器编号重复、
3,END之后
4,在子程序里面,

或者在步进段里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客户厂里现场监视,动作时不时出现卡壳,没办法一直等着看啊,但是知道确实有这个现象。不过这样的现象很少就是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是否需要查看一下PLC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或者说看看其他定时器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