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keyword:200 smart直连wincc;smart直连wincc;200smart与wincc通讯;无需OPC
      200 SMART想要连接wincc得需要OPC方式的中转,才可以和wincc通讯,这种方式一般设置起来比较麻烦,而且通讯速率有可能还不稳定,这种方式一般都不被认可。所以,针对这一现象,大连德嘉研发出多功能交换机A型,只要在200 SMART和上位机中间加个多功能交换机A型,就能实现直连wincc的功能,不需要OPC的中转。其中在连接wincc时使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
使用实例:
首先右键点击变量管理,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然后在弹出的文件夹中选择 SAMATIC S7 Protocol Suite,右键TCP/IP驱动——新驱动程序的连接

填入多功能交换机A型里设置的与你PLC对应的IP地址(默认192.168.1.10对应IP地址为192.168.1.20的PLC)

再右键TCP/IP驱动——系统参数

在单位——逻辑设备名称,选择TCPIP.1的驱动

注意:WIN7系统下,是你的网卡名在前,TCPIP.1在后,而XP系统是TCP.IP在前,网卡名在后

这里新建一个变量,来检测是否能连接上,右键TCP/IP驱动下的NewConnection——新建变量

我们新建了一个M0.0的变量

然后进入图形编辑器,做一个I/O域

注意:更新要选择250毫秒或者500毫秒,要不可能会卡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通讯上了

网友A:
博途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V15.1(不是WinCC 7.几的旧软件) 能用你这个交换机,不用OPC就能连接smart 200 PLC吗?好用的话买一个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用增加配件就能解决的事情为啥非要花钱呢。。。,自带MODBUS-TCP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在博途上测试过,有时间我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带的modbus tcp一方面需要做程序,另一方面如果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特别不方便,还是用这种方式简单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在博途上测试过,有时间我测试一下!
版主赶紧测试一下!表情或者你们淘宝网支持我7天无理由退货,我来测试,不好用,不好连我就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