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PLC+HMI一体机,4-6点模拟量输入,主要为PT100信号,3-5点开关量输入或电极式水电阻信号,1-10点开关量输出,自带触控屏,可以的话带个MODBUS RTU485接口外用。考虑到成本,国产的好点。成本尽量在800RMB左右,不要超过1000.

网友A:
有很多国产一体机可以考虑,微信朋友圈天天看见,好像叫顾美,了解下

网友B:
我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想,现在PLC的成本控制都这么低了,商家凭啥赚钱钱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都是单片机,反之一分钱一分货,

国产一体机,做工啥的和大品牌的PLC还是区别挺大的,当日做做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有没用过?质量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单片机,反之一分钱一分货,

国产一体机,做工啥的和大品牌的PLC还是区别挺大的,当日做做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我就是做做简单的显示控制和通讯,不复杂的,就是要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国产一体机可以考虑,微信朋友圈天天看见,好像叫顾美,了解下

谢谢斑竹,正在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没用过?质量咋样?

我主要用的是4.3寸和5寸的,应该有20多台了吧,都没什么问题,模拟量我用过一路输入(称重变送器)一路输出(控制变频器)的,不过你这个多路模拟量可能要注意一下。

网友E:
某宝很多
看着这样的数据就头痛(懒得细查)
比如“1-10点开关量输出”继电器的,晶体管的NPN,PNP 6点行吗
既然是批量,数字确定好选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想,现在PLC的成本控制都这么低了,商家凭啥赚钱钱啊?
硬件成本价+源码  出货量越大利润越大!

网友G:
永宏的触摸屏可以支持I/O输出,在线监视程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7327
我在展会见过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情指引,目前已有初步的目标产品了。

网友H:
用一两年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I:
顾美就行, 用过几台,还算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想,现在PLC的成本控制都这么低了,商家凭啥赚钱钱啊?
需要我打个硬件成本及加工成本BOM表你看看?相信你心动(有销量的话......)

网友K:
顾美的使用比较方便,兼容三菱,用法比三菱更方便

网友L:
楼主选了啥啊?本胖也跟着开开眼。楼上推荐的几款,本胖真实大开眼界啊,性价比比西门子的可高多了。

网友M:
真是大开眼界呀!好多都木有听说过,涨知识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O:
批量使用的,找几个触摸屏代理商做技术对接,谈上几家就很熟悉了,大家都是说自己产品的优势,说同行产品的劣势。

网友P(2019-11-26):
这个可以自己做啊,这个要求相对来说不算太高,自己做的话,成本应该可以控制在4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