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9-07-12):
DMOV FD0 D100
其中 FD0这个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干嘛用的 第一次遇到? Q系列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OV FD0 D100
其中 FD0这个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干嘛用的 第一次遇到? Q系列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我也应该先翻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