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型号问题

楼主(2019-07-12):
我们有个改造项目,客户PLC型号是1766-L32BWA,我下载了个LOGIX500软件,里面比较匹配的PLC型号是"1766 MICROLOGIX 1400系列A",不知是不是就是指这个CPU?不太清楚这里面的系列A是怎么个定义。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plc的侧面

楼主:
因为是改造项目,PLC两侧都有元件挡着,是不是一定要试试联机才知道是不是能匹配上?

网友B:
就选那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