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组态王连接设备,在运行时通过I/O变量修改设备地址,组态王I/O设备地址未改变,组态王就不能在运行的时候连上设备,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能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有什么办法呀?
你的意思没有办法?!

网友C:
上午就看到了,没看明白,好像谁给删了。这又出来了,还是没看明白。
不过,建议设备地址不改,根据变量选变量。

网友D:
没看明白,是说利用上位机软件通过通讯改变了设备地址的设置,组态王软件并没有对应的设备通讯地址进行修改,然后设备连接不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怀疑当初的设计者,为什么要有这种想法。

楼主:
当设备连上组态王,设备的地址和组态王IO设备一样,但是设备的地址改变,组态王IO设备地址未改变就连不上了,如果组态王IO设备哪个地址都设置,IO变量就会创建很多,除了地址不同,其他都想同,重复很多工作,也不好管理,有没什么简单的方法,只是改变组态王IO设备地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