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现我用一个普通两线制接近开关直接接断电延时继电器,但是当接近开关已经断开时,断电延时继电器的指示灯会灭一会儿,但是过一会儿指示灯就自动亮了起来,但是功能不受影响。只有当接近开关频繁接通断开时,有时当接近开关断开时,延时继电器不延时断开。这种问题应当是接近开关的漏电流所致,目前有那种型号的断电延时继电器不受,接近开关的漏电流所致,现在设备已经安装上了,不能够在改电路了,有好的继电器推荐么。接口要图片的这种。

网友A:
是不是AC220的,如果是可以试试那种时间继电器里面是变压器降压的。再不行加个小继电器。

网友B:
换三线值接近开关怎么样

网友C:
感觉楼主随便加一个继电器就能解决问题,应该就是漏电问题导致的。接近开关的质量不算好。楼上推荐的三线,应该也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接近开关短路,电源短路,那么就会影响一大片。

楼主:
现在不好加继电器了,这是最后的方法。要是能从时间继电器上解决是最好了,接近开关是220v两线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的就是加变压器的型号是 精继电气 JSZ3P-PF,`传感器用的是沪龙LJ18A3-8-J/DZ

网友D:
最放上定时器和传感器资料,通过参数来分析
多问句,可否使用信号延时断开,即现场电源是不会断的。

网友E:
接近开关回路在加一个继电器,和现在的时间继电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