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L3120求助

楼主(2019-07-12):
驱动是用24V母线供电的开关电源,空板上24V,母线未加电,各路驱动静态9.4V-10V,现在问题是脉冲变压器,驱动供电滤波的钽电容,3844芯片,开关管,开关管D,S极之间的快恢复二极管,4个稳压管全部发烫,钽电容摸上去更是烫手!现在只剩下脉冲变压器,光耦,开关管,快恢复二级和稳压管没换,其他都换过了,所有没有明显短路,芯片供电5V很正常很标准,风扇24V也标准!没思路了,求指教!

网友A:
钽电容我有遇到过漏电的,能不能拆了上个普通电解代换一试一下看看,不对在焊回去要是好拆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器到手的时候就发烫,而且驱动电压不平衡,第一时间就换新钽电容了

网友B:
发烫是正常的  温度在40—50度左右

网友C: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就来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解决,搞的焦头烂额,把开关管换了,开关管后面母线上的快恢复二极管ED和稳压管822B换了,开关电源部分不发烫了!应该是原来元件性能老化,用万用表量压降都是对的!然后把驱动的整流二极管JS换了,4路驱动静态电压一致了,非常一致,但原来第三路驱动本来正常的,没供电了,整流二极管没问题,只能怀疑脉冲变压器又坏了,好无奈,再买个变压器换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红外测温仪,感觉不止50度哦,开电源2分钟手指都按不住,而且3路钽电容温度不一致,应该有问题!

网友D(2023-06-08):
回复 楼主:
朋友这个脉冲变压器很容易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容易坏,特别是中间一路供电变压器经常遇到烧断的!电容温度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