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台安N2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9-07-12):
第6脚接30欧电阻后接到开关管栅极,上电,30欧电阻就烧掉,芯片没问题,开关管没问题,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开关管怕是有问题吧

网友B:
给出芯片和开关管好的判据是什么?

楼主:
拆下来换到别的板子上,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有点神奇哦,看图只剩下Zd204 D214有点关系了!外围看看别哪焊锡短路了

网友B:
拆开关管后测芯片6脚对地阻值

网友C:
是不是瓦数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