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12):
客户设备上一台达PLC损坏,现在想换一个同样型号PLC,问题是原先是和触摸屏通讯的,,如果程序读出来写入新的PLC内,还不是重新设置通讯参数吗  还是直接就可以通讯上

网友A:
应该不要从写参数

网友B:
楼主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品牌的。还有你的PLC型号

网友C:
如果是串口通讯的,可能使用默认的通讯参数几率比较大,能够直接通的可能性也大,如果是网络的,那么至少ip地址的设置和原plc的一致。

网友D:
相同型号更换就好办了,你只要原来的程序能灌进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如果通讯参数是默认值就能连上;不一样了在屏上也可以修改的;
只要屏与PLC设置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