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想做個條碼掃描的研究,目前手邊的FX5U有安裝了RS232的串口,但要供應給人機顯示用的。

請問FX5U有配套的條碼掃描器嗎?  有支援CC LINK IEF BASIC的嗎?

謝謝大家~

网友A:
我用过基恩是的二维码扫描与5U通讯,好像是SR-1000

网友B:
大部分读码器都有支持RS232的

网友C:
三菱没听说过有自己的扫描器;
KEYENCE的如果你PLC也用KEYENCE很方便;

网友D:
扫描枪要支持CC LINK IEF BASIC,估计没有

网友E:
有支持以太网TCP/IP的,ETHERNET/IP 的话 5U本体也不支持,Q与IQ的有此模块。

楼主:
感謝大家的建議與支持。
我有查到三菱最近有出CF-26
不過 國內好像還沒上市
應該就朝RS232 先試做看看~

謝謝各位前輩的意見~

网友C:
这款国内估计你还要等一段时间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套接字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