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接线问题

楼主(2019-07-13):
请问三菱FX-1S-30mr  这款PLC输入端有三个COM口  这三个COM口要不要接外部的电压啊  要接的话接多少V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FX-1S-30mr  这款PLC输入端有三个COM口  这三个COM口要不要接外部的电压啊  要接的话接多少V的呢?

根据你的输入信号类型接线。

网友B:
三个COM内部是相通的,不带后缀或后缀为-001的FX1S-30MR是不需要外接电压的,对应的COM直接与X0  X1。。。。连通时对应指示灯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