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我们打算用一个滑变电阻来模拟一个电压信号输入,滑变电阻两端接入了DC12V电压,滑动端接入了PLC的本机模拟量输入通道V+接口,一开始拧动滑变D1110还有值的变化,后来不管怎么调CH0通道都没示数了,这是什么个情况?电阻单独拿出来用开关电源和万用表测的时候也正常,一接入PLC就不正常了,是不是方式不对?

网友A:
用个电位器就行了,不过电压最好用10V的;还有你PLC量程要设成0~10V;如果你设的0~5V,那么后面你怎么滑也不会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通道是PLC本机的通道,直接读取的D1110,也写了一个LD M1000 FROM K0 K1 D1110 K1 的指令,数值一直显示0没变化。。。

网友A:
把你PLC及后面模块详细配置先讲清楚;

网友B:
“不管怎么调CH0通道都没示数了”可能烧掉了

楼主:
重建了个文档后重写一下就好了==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是刚接进去的时候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C:
楼主的模块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