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启动

楼主(2019-07-13):
各位大神,我下载程序后,按下启动按钮,为什么伺服电机不启动,检查硬件连接没有问题,请帮忙看看下面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A:
M1要置位。伺服参数要设置正确,硬件方面线要接对,

网友B:
伺服接线及设置先检查好;

网友C:
楼主最好上传一下伺服和PLC的接线图,还有楼主伺服驱动器设置哪些参数,最好提供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型号

网友D:
把最后一段删除了再试试

楼主:
接线图来不及画,驱动器是sinee的EA _180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硬件接线正确 ,参数设置也正确,从开始到正常启动的程序有哪几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硬件接线正确 ,参数设置也正确,从开始到正常启动的程序有哪几条

如果这样的话,就DPLSY那一条指令可以了(伺服使能在驱动器上搞定)。

网友C:
楼主把第22行DDRVI删除在试一试

网友F:
检查程序没有问题之后,记得有数据寄存器的需要写入数据,很多人就忘记写数据参数动不了,忙半天

网友G:
重复输出

网友H:
结合1楼和4楼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