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现场intouch画面可输入数据变为零,intouch数据和西门子PLC通讯,在PLC读写的数据块为DB200

网友A:
是画面引起的还是程序引起的?

楼主:
画面可以输入数据,同时,数据是存放在PLC数据块中的

网友B:
是不是db200的实际值是0?

楼主:
所有数据都存放在DB200里面的,包括数字量和模拟量,很奇怪就丢失了一部分模拟量的,其他没有丢

网友A:
估计你程序有问题,自己把db块弄成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自己弄成0.在同一个DB200这个数据块中其他数据也应该是0.但是其他没有变

网友C(2019-11-10):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